三菱 GT works3不能打开文件

楼主(2017-06-26):
三菱GT works3不能打开程序,在选择GOT类型是全部是GT类型的,怎么才能有GS类型的呢??
东方不败

网友A:
版本更新,到官网去下新版本

楼主:
系列 只有GOT2000 选不到GS系列
东方不败

楼主:
是怎么回事??
东方不败

网友B:
安装GS系列的插件,在安装包内。Disk1\TOOL\GS
下载积分:+1(棋。子) 正解!

网友C:
4楼正解

楼主:
搞定了,谢谢!!
东方不败

网友D:
GS有外掛軟體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安装GS系列的插件,在安装包内。Disk1\TOOL\GS
最烦就是这个了,为毛不全部加上,以前安装GX的时候还试过安装监控模式,编程不了,搞了好久才弄明白原因,烦燥
QQ:611369538

网友F:
我也遇到了,但是能打开,在文件里面,打开其他格式的工程文件就行了,不要用打开这个按钮功能。

网友G(2017-07-31):
里面一个补丁的 好像名字是什么TOOL里面有个SUPPORT文件夹,安装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