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951GOT-QLBD与A951-LBD的主板是否可以互换

楼主(2017-06-26):
现有台A951GOT-QLBD的屏(总线连接Q01CPU)画面亮度调整不起作用了,画面看不清楚,判断主板有故障。有另一台A951GOT-LBD的屏(总线连接A系列CPU)将其主板拆下装到A951GOT-QLBD的屏可以正常显示画面,从新安装QPLC的驱动和设定连接扩展编号及IO起始编号后却连不上PLC,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?是否他们的主板不能通用,还是有什么地方没设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