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走MODBUS通讯只能写不能读

楼主(2017-06-27):
用的是485BD板用RS指令进行通讯,同样的接线用专用指令就可以写和读,程序几乎就是照搬样例的,读的灯都不亮,站号也没有设置为0,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

网友A:
你可以使用串列軟體看PLC發出的封包是否正確符合MODBUS格式
如果不符合則是程序有問題,如果符合格式則請檢查變頻器的串列格式是否正確??(Baud Rate...等)

楼主:
如果变频器设置错误的话不可能可以写入吧?

网友B:
有可能是你信号同时给了,所以只能写不能读,检查程序
工控人加油

楼主:
已经将程序删除到只剩读取的部分尝试后还是没有收到数据,我把程序发上来吧

网友C:
你这个是和啥变频器通讯?如果和三菱你的格式可能有问题。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发送看看回传代码(可知有无错误)

楼主:
和三菱的,变频器没有反应RD灯都不亮

网友D:
和三菱什么型号!三菱因为是4线 485 现在很多都是2线485 所以有的型号的变频器是只能写不能读的

网友D:
你用4线485就能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用4线485就能读了
我的连线就是两对连线啊,变频器是D720,肯定是支持读写的。。

网友E:
你接收数据的格式是多少位啊?K70?

网友F(2017-08-10):
D8120=0C87H , 接收数据K<=40.

网友G:
RS指令是MODBUS协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