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PLC 可以批量置位吗

楼主(2017-06-27):
我试了一下F11 COPY K1 WY0 ,结果只有Y0的灯亮。请问各位老师指导下,谢谢了!

网友A:
COPY指令后面,是有三个参数(源数据,目的地起始位,目的地结束位)你为何只有两个?

网友B:
试试 F11 COPY K-1 WY0 WY0 吧。

楼主:
强!-1真的就可以了。感谢了,学习了!

楼主:
为什么是-1呢?请赐教!

楼主:
我刚试了下F11 COPY HFFFF WY0 WY0 也可以了!学习了!
dfy

网友C:
F0 MV K-1 WY0

网友D:
HFFFF与k-1本质就是一样的

网友E(2018-04-03):
但,第8和16行为什么没有输出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