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厂配线

楼主(2017-06-27):
单相设备37台,每台一个750W伺服,一个400W伺服,一个三相异步电机400W用变频器控制,一个震动盘350W,单台要配多大线及漏电开关?实测电流2。7安。三相设备4台,每台额定电流10安。单台要配多大的线及漏电开关?总线用三相五线制,要多配多大的线和空气开关?谢谢指点一下

网友A:
考虑到线的机械强度,6A以下应不小于1mm,其他的自己计算查电缆安全载流量表(注意市场上的线缆普遍偷工减料,建议选大一号线缆)。断路器整定电流不大于线缆的安全载流量即可。经验值,仅供参考。
线路过长时还应考虑电压降。

网友B:
看了好久,没弄明白,既然是三相设备、二相设备混用的,怎么电流是2.7A,电流不可能平衡的!如果就算最大的电流相为2.7A,5*1.5平方就可以了,漏电断路器选6A的就可以了.三相设备4台,10A电流,5*2.5平方的电线,根据额定电流可算出漏电断路器电流为20A ,总线采用YJV25*5的电缆,主断路器选125A ,因不知道距离配电房有多远,按以上参数配是没问题的,如果距离远,要加大线号,且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要重新调整小一些,(出厂时一般都为10倍的额定电流)不然起不到保护电缆的作用!
真诚感谢!
下载积分:+3(jicjic111)

网友C:
设备配线,3相四线,总电流10A,配15A3相断路器,总线配国标2.5平方电线,这只是个人建议

网友D:
1;第一种设备电缆线4×1.5m㎡,D5断路器。第二种设备3×2.5m㎡,15A断路器
2;总电缆可以是25m㎡,但考虑多重因素建议3相主电路35m㎡,其他2相25m㎡。总断路器150A。
以上仅供参考,如有不妥请见谅,欢迎指正。
真诚感谢!
下载积分:+5(jicjic111)
不断向前

网友E:
三相配16A断路器,单相配10A断路器,电线用BVR2.5的足够了。

网友F:
无言,你们真的太有才了,佩服
工控人加油

网友G:
这算个车间了,还要考虑到很多辅助设备,以及以后的扩充,照明,空调,空压机,
看车间多大的面积,,建议按50KW的容量供电,否则有的是后悔,
到时想点个焊,连个电焊机都供不起
真诚感谢!
下载积分:+2(jicjic111)

网友H:
整厂供电的话,可以看设备工作性质是长期工作还是间歇工作,间歇工作的话可根据间歇的周期乘系数,(0.5-1之间,)还有就是功率因数要不要考虑,

网友A:
选线缆是按电流选,已包括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,不用考虑功率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