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7):
如图上的机构!  正负公差大概在 正负0.05丝左右,   请问下那我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!

网友A:
打滑了吧
是有 周期性的    比如2.01  2.02 2.04 2.05 2.01  如此循环

网友B:
正负0.05丝, 0.05毫米吧,5丝正负
这个正常的,减速器,辊筒都有误差的。这个精度已经很高了好吧。
那请问下  怎么减小误差呢

网友C:
还有你这个是摩擦传动,会有些打滑的吧,试着增加加减速时间看下能否缓解?
试过了   效果不理想

网友D:
减速机的精度不行
我买了一个高精度的减速机  试试

网友E:
正负5丝是多长范围内?几米范围相差正负5丝倒是能接受,相邻的两个孔就5丝那精度太差
两个孔的!我问了 是减速机的精度问题

网友F:
送料轴偏心了?

网友G:
告诉你一个最实用的解决方案!!!
加一个1:10的同心轴,这样误差就会缩小10倍,想要完全消除误差,这个设备估计是做不到了,联轴器和加减速都会造成偏差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告诉你一个最实用的解决方案!!!
加一个1:10的同心轴,这样误差就会缩小10倍,想要完全消除误差,这个设备估计是做不到了,联轴器和加减速都会造成偏差。

你知道楼主图片里的主动轴是多粗吗?10毫米

网友H:
胶辊可以换成其他摩擦力更大的橡胶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