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7):
描述:接24V
描述:不接24V
今天在装一台设备时发现一个问题,三菱FX3UPLC的24V输入端子接上电后,PLC信号指示灯全灭了,拔掉线后又正常了。线路都是按照图线接的线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可是不接24V电源程序又没法运行,各位大神帮小弟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你可能把外部24V和PLC的内部24V接在一起了,所以PLC自我保护了。

PLC上的24V端子是对外提供24V电源的。 比如给输入信号,或者输出负载用。  不能和其他的电源接在一起。

要么你就全部用外部24V,把PLC自己的24V空着。

网友B:
看看图片上红线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[attachment=190655] 看看图片上红线标的

s/s不用接24V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能把外部24V和PLC的内部24V接在一起了,所以PLC自我保护了。

PLC上的24V端子是对外提供24V电源的。 比如给输入信号,或者输出负载用。  不能和其他的电源接在一起。

我现在PLC上的24V和S/S都是接的外部电源24V,OV接的是外部 -24V,这样接线是不是错了?

网友C:
你的输入是PNP,还NPN的

网友D:
那个24V和0V是自身电源,不需要接线。S/S根据输入输出类型来接~  24V不接线就对了
海纳百川

网友E:
确实如此;正解,
真诚到永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我现在PLC上的24V和S/S都是接的外部电源24V,OV接的是外部 -24V,这样接线是不是错了?

是错了

PLC上的24V不能接外部电源的24V。

要么你用PLC的24V,要么你用外部的24V。两个电源不要连接到一起。0V也不要接外部-24V

S/S是要短的,你用PLC直流电源的时候,短到PLC的24V上。   如果用外部电源的时候,短到外部电源的24V上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1(lgh831)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楼主:
    感谢感谢,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