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FX3U-485-bd和FX3U-485-adp-mb的问题

楼主(2017-06-27):
FX3U plc可以扩展2个通信板或通信适配器,对应的通信通道就是通道1(CH1)和通道2(CH2)
如果我要装一个fx3u-485-adp-mb是不是先要装一个fx3u-485-bd的功能扩展板呢?
如果是,那怎么算通道1和通道2呢?求师傅们解答,谢谢

网友A:
通道1,通道2根据物理位置决定。
假如第一个位置是422-BD,232-BD,485-BD 都 CH1
假如用了FX3U-CNV-BD,然后再装二个FX3U-485ADP-MB ,靠近主机的那个是CH1,第二个是CH2

楼主:
这样说如果要装两个fx3u-485-adp-mb的话就不能fx3u-485bd,只能用FX3U-CNV-BD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样说如果要装两个fx3u-485-adp-mb的话就不能fx3u-485bd,只能用FX3U-CNV-BD吗?
对的。左侧只扩展2个通讯口,也就是CH1和CH2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