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7):
1、如何配置用户名及登录密码?
2、如何实现一块屏进行两个PLC之间控制切换?
3、基本画面的数值输入框模拟的时候正常显示,窗口画面的数值输入框模拟的时候不能正常显示。
请大家不吝赐教,谢谢!

网友A:
1, 软件左边点系统,点GOT设置\环境设置\安全
有等级认证和操作员认证

2,不用切换。
假如你连接了二台PLC。指示灯/按钮/数值等在设置的时候,它会让你选择是哪台PLC。

3,不能显示可能是没和PLC通讯上,或者是设置不正确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eason-zuo) 非常感谢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