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7):
大家好 三菱的PLC怎么控制在1秒内发送规定的脉冲数量 (就是做磨床进给量,比如在1秒内进给1mm 怎么处理???????

网友A:
DRVA DRVI  加速时间改短点

网友B:
行程除以时间等于速度

网友C:
引用楼主m495603519于2017-06-27 12:18发表的 怎么用PLC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规定的脉冲数量????????? :
大家好 三菱的PLC怎么控制在1秒内发送规定的脉冲数量 (就是做磨床进给量,比如在1秒内进给1mm 怎么处理???????

珩磨机的工艺。
是的 老板 有没有方法教教我

网友D:
数值设置好就行了啊,搭配好
QQ:611369538

网友E:
速度控制模式

网友F:
你想怎么做 如果是一秒内走多少距离是计算出来 然后用绝对指令发送一秒多少个脉冲,你们都没有怎么计算 螺距,伺服电机的参数,齿轮比

网友F:
也可以大约数 然后一点点的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