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款PLC型号

楼主(2017-06-27):
大家好,哪位大侠用过这款PLC,能提供下PLC的编程软件吗?

网友A:
这是LS的前身金星电气产的PLC,软件是DOS系统的或是95系统。骨灰级的。一般使用手编器,我目前还有这么一个古董手编器。也不一定能与你的PLC匹配。建议还是更新换代吧

网友B:
估计程序是保存在EPROM里的。可以使用编程器读

网友C:
这中老古董没用研究价值

网友D:
没用了,当成一个收藏品吧
QQ:611369538

网友E:
还是有价值的,自己做个编程器玩它,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热心相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