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7):
本人零基础学plc在网上看到一套plc学习机,就是那种有继电器,变频器,变送器和国产plc那种,不过价格要2000块以上不知道对零基础初学者有没有用

网友A:
肯定有用的,但是不太现实。如果有人带,一两个月就能把指令学完。但是编程靠的是实践和经验,建议你买个二手的1S PLC,一套二手小步进基本上就可以了,功能指令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定位和STL。像变频器,中断,高速计数器等看看书,再问问人就懂了。还有编程软件有仿真功能,简单的可以在上面仿真就可以了

网友B:
坑你的,那里要这么贵。
在淘宝闲鱼买二手,自己边学边买也不用这么多,打5折差不多。
买些原装二手学完再卖出去,基本不亏什么钱,买这种基本上没几个人会要的。

网友C:
学习机只能董一点,跟师傅学有实战经验,还快

网友D:
我感觉还是多实践学的快一些

网友E:
我也是初学者

网友F:
点赞二楼,
工控人加油

网友G:
有人带就不用买这个,如果是什么都靠自学的话还是要弄一套。
QQ:611369538

网友H:
5折要不?

网友I:
问题是你要学什么。学到什么个程度,玩几个逻辑的软件搞定,实战的。就得真正的设备。整个plc。玩顶多到3成功力算好了。和软件仿真相当。自己买。是玩真的。FX5  3K以内的,有以太网等接口,3轴,100Kpps,再整套经济型的MR-JE,伺服也就这么玩了。不推荐步进,步进起步低。其他还是心里没底,才想到买来玩。还好。手头上有很多新机的程序和设备玩。也就是这样优化流程和简化报警操作。增添设备by hours 产量,Instant event, stop time, MTBF ,MTTR,OEE,效率etc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