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7):
当一个新项目时,用过程编程好还是用对象编程好?

网友A:
引用楼主jicjic111于2017-06-27 16:49发表的 工控编程思路:用过程编程好还是用对象编程好? :
当一个新项目时,用过程编程好还是用对象编程好?

目前只有SoftPLC公司的产品使用JAVA编程,还有哪家能支持面向对象编程呢?

Good Luck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目前只有SoftPLC公司的产品使用JAVA编程,还有哪家能支持面向对象编程呢?

Good Luck~

那要用多少个IF ELSE

网友C:
逻辑多的还是用LAD,别想太多,运算多可以用SCL.

网友D:
用子程序做对象模块其实也可以,划出一部分软元件子程序专用。然后用公用软元件带入参数。只是受子程序数量限制,不能像VC那样无数个对象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