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解起保停原理

楼主(2017-06-27):
实在搞不懂第二行是怎么连的,麻烦详细讲解一下,谢谢!1

网友A:
使用上升沿功能,只能触发一次。

QQ98034778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上升沿功能,只能触发一次。
能不能详细一点,小白刚开始入行,谢谢,
我试了,如果没上升沿的话输出会一直跳动

网友B:
I0.04采用上升沿,分析如下:
使用上升沿触发,其ON信号只持续一个扫描周期,即在第一个扫描周期I0.04常开触点闭合,导致W0.00得电。
第二行I0.04的常闭触点断开,当第二个扫描周期到来时,第一行的I0.04常开触点断开,第二行常闭触点闭合,W0.00自锁。
不知你能否看懂

网友B:
单按钮启停

网友C(2017-07-31):
B触点的上升沿。看下手册。
长流不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单按钮启停
老师傅一眼就看穿了!!!
尽力而为

网友E:
0.04 ON后,一个扫描周期内,第一行的I0.04上升沿常开触点断开,第二行上升沿常闭触点闭合,W0.00得电时,第二行上升沿常闭触点0.04闭合,w0.00自锁。又一个扫描周期内,0.04 ON后,第一行的I0.04上升沿常开触点断开,第二行上升沿常闭触点闭合w0.00失电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
网友H(2017-10-10):
4樓老司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