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关于DDRVI和DDRVA发送脉冲数的问题

楼主(2017-06-27):
各位大神,求教一个问题,看手册上DDRVI输出脉冲量是-999999到+999999,我想请问一下,是不是我一次最多只能发送999999个脉冲?如果我的伺服转一圈需要160000个脉冲,那我岂不是一次最多只能转6圈多?

网友A:
伺服馬達可以設電子齒輪比,例如B2伺服馬達的解析度是160000,那麼設定16則PLC發出10000個PLS就可以讓馬達轉一圈了,因此999999就可以讓馬達轉99.9圈,如果速度要更高則齒輪比可以再調高

楼主:
但是如果我要控制精度很高,我必须确保脉冲当量很小,这样我转一圈要很多脉冲,这时怎么办呢,我尝试过设置脉冲量为K10000000(超过999999了),系统也没报警

网友B:
用存储器送入脉冲数

网友C:
你还要考虑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啊

网友D:
用160000馬達分割來跑馬達速度出的來嗎

网友A:
PLSY指令能支持到2147483647個PLS,應該能讓你轉更多圈,只是不知道您的PLC有無支持PLSY指令??
關於報警問題,您可以將PLC的輸出接1K歐姆的上拉電阻,在接上24伏特電源並將此訊號給高速計數器X0計數,觀察計數值是否是K10000000還是999999[註:三菱的PLC因為是SINK輸出,所以能接上拉電源,西門子PLC則相反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