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7-06-28):
把LW0传到VW168有什么用了?

网友A:
兄弟,我不懂哦。

网友B:
初始化显示触摸屏

QQ:1121930977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初始化显示触摸屏
能否详细点,显示屏也要初始化吗?我一直用日系的PLC多点,所以西门子不太会,

网友C:
IW0非Lw0,外部输入字,至于干什么,什么都行

网友D:
数据传递的,你这个是字节传递,单纯的参数读取没有意义

网友E:
以上的程序只是单纯的字传送,I和Q的状态读出来,你把程序其他部分看看,就会明白

网友F:
这是做输入输出状态映像

网友G:
是输入信号IW0 指I0.0到i1.7 16个点的信号,传送到

网友H:
传来传去蛮好玩的

网友I(2017-09-01):
应该是设备工作状态的检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