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组成的PID,求助!!!

楼主(2017-06-28):
前两年都是好的,最近一段时间,变频器经常报F0016接地故障,把接地故障从变频器参数设置后,变频器烧掉了。(变频烧掉的)
就最近换了流量计表,量程跟以前的不一样,上机位显示的数值都不对,看了程序,程序里面有PID调节,现在的这个流量计量程大,上机位显示数值都是偏大,请问变频器烧掉跟PID有没有影响?????再就是,我们拿摇表对相和线,以及线和线都摇过了,也没有问题;也用万用表查过,也没问题。请高手解决啊!!

楼主:
看来高手都很忙,不愿意分析一下子

网友A:
接地故障有两种可能,一个可能是变频器本身出问题了需有要维修,(我这里也发现了好几台都这样,怀疑多半散热不好导致的故障),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对地故障。变频器烧了不会和PID有什么关系,至于量程对不上你可以选择调PID程序里的量程上下限和流量计量程一致,或者是换原量程的传感器。以上个人建议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B:
流量计量程变了,对应的瞬时流量的4-20MA也不一样了,你的模拟量输入,如果用的对应值也要变才可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