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松下伺服器报警无法解除

楼主(2017-06-28):
今天在装好设备试机时发现伺服电机报警,用软件查看后知道是编码器的线有问题,但是我把线拔掉了以后还是在报警,本想用软件清除把警可是还是没法清除,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?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上电一直报警,编码器报警是断电上电复位

网友B:
编码器没接,不报才怪了

楼主:
编码器线换了两个还是报警,电机也换了三个,后面才知道原来三个电机都同时有问题,转接线到电机部门的线路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