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J3-10B试运行电机不转,通信断开。

楼主(2017-06-28):
搞了个二手J3-10B和HF-KP053学习伺服,
试运行
面板显示b00. “.”在闪烁。
使用MR Configurator2试运行,JOG运行,定位运行,一点正反转就通信断开,电机不转,但是锁了力不大。
以上情况是什么问题呢,是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?
定位模块没连接。
看坛子里说复位伺服参数PA19=ABCD,隐藏参数PH17=5012,隐藏参数如何调出来啊?

网友A:
参数没有设置好
热心助人!
QQ:61136953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数没有设置好
楼上的大师,能具体说说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