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20GM 这个cpu内有程序吗,怎么与电脑通信不上?谢谢指点!

楼主(2017-06-28):
FX2N-20GM 这个cpu内有程序吗,怎么与电脑通信不上?谢谢指点!

网友A:
不管有无程序,应该都能通讯上。
如果与电脑通讯不上,可能是:
1,线坏
2,软件上设置不对
3,使用USB时没安装相应驱动
4,编程口坏

网友B:
管理员说的就是全面

网友C:
管理员把所有可能都说了。

楼主:
下载线在3u上可以使用,在这个模块上用不了

楼主:
昨晚有台机报这个定位模块异常,从别的机器拆这个更换后故障依旧,重新还原原来的状态,结果被拆模块的机居然也报这个警,这下麻烦了。请教为啥会这样,谢谢!

网友D:
设置被修改了,你应该还连有上位机或界面的吧,查一下。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