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轴控制,需要的I/O点数是多少

楼主(2017-06-28):
我是新手,PLC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
需要做一个XYZ三轴移动的控制系统,只需要左右上下前后移动
打算用三菱FX3G的PLC,那么需要I/O数多少合适

网友A:
6个输入 6个输出

楼主:
啊,十分感谢

网友B:
3G支持3轴的,最少点数是40MT

楼主:
啊,好吧,多谢大家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3G支持3轴的,最少点数是40MT
从价格来说这个最好,如果要求某些功能的话还是用3U吧,不差钱的话用5U也行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