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波
win7 64 bit 怎么安装西门子300的编程软件

楼主(2017-06-28):
求助win7 64 bit 怎么安装300的编程软件
虚心请教

楼主:
就是这种情况
,怎么办,老大哥们
虚心请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情况 [attachment=191248] ,怎么办,老大哥们
要么将你的操作系统换成Win7 32位,要么将你的安装软件升级到V5.5 SP1或以上版本,下载论坛自己找,也可以向我要,不过向我要的话收费。
Good Luck~

楼主:
thanks
虚心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