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三菱驱动器报警

楼主(2017-06-28):
三菱私服驱动器AL47.2报警是什么意思(AL47是冷却风扇)就是不知道47.2是什么
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手册上应该有写吧
QQ:611369538

网友B:
一般后面.1 .2 .3 .4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

网友C:
冷却风扇转速下降异常 手册上是这么写的

网友D:
换风扇喽,
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,18662579617

网友E:
看看风扇那是不是太脏了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楼主:
谢谢各位 今天下载到手册了

网友F:
三菱要求两年换风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