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脉冲输出

楼主(2017-06-28):
PLS2,PULS脉冲指令用绝对脉冲输出方式时,如果说当前脉冲量为0,当给它一个10000的脉冲量或者一个-10000的脉冲量时,电机分别会往哪个方向旋转?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呀。。。。

网友A:
仔细看一下手册

网友B:
先CW,后CCW
下载积分:+1(努力加油干) 谢谢3楼!赞赞赞
下载积分:+1(小白鸿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sdyx2016) 真诚感谢!
长流不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CW,后CCW
下载来学习学习,谢谢3楼
尽力而为

网友D(2017-07-28):
绝对位置控制!必须先找0然后才能走绝对位置--绝对值应该是没有负值的!它是以0坐标做比较的!

网友E:
我也下了学习

网友F:
这个得看电机。

网友G(2018-01-15):


网友H(2018-03-02):
绝对位置控制!必须先找0然后才能走绝对位置。而且还要看你设置的驱动器参数逻辑正方向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绝对位置控制!必须先找0然后才能走绝对位置--绝对值应该是没有负值的!它是以0坐标做比较的!
绝对值,应该有负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