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刚写了个plc程序,不成功,求教!

楼主(2017-06-28):
刚接触三陵PLC f2n-48mr,现试做了一个程序,气缸运动程序,主要动作顺序是:先是电磁阀通电,气缸下沉1.5s,停1s后,电机转动,经光电开关检测,转一圈停下来。停1s,电磁阀失电,气缸上升,然后一直这样循环。
我做了下面的程序后,在现场发现气缸能够上升下沉,主要是中间电机不是转一圈,大约转三四圈才停下来,中间光电检测好几次,不知什么原因?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什么电机?有没变频,有没刹车?是不是惯性。

网友B:
你可以先另做一个程序,手动让它动,然后观察光电的情况 。 再根据得出来的特点修改上面的程序。

楼主:
没有变频,这套系统之前好像用步进电机做过,运行成功。后来想用plc做,就试着写了一段小程序,光电开关,还有电磁阀都是接原来的。

网友C:
电机输出Y1不要这样直接触发输出,因为光电信号很短,通断后又触发了,要用一个带自锁的来输出,而且触发信号要用上升沿来触发,这样就可以了。
QQ:611369538

网友D:
把x2的常闭点更换成m0的常闭点试一试。

楼主:
好的,先谢了,我先试一下

网友E:
加油,很快就达到我 的水平了

网友F:
电机旋转上需要设计上升沿/下降沿。

网友G:
置位和复位指令应当在程序中成对出现

QQ:1121930977

网友H:
气缸用停止按钮在现实中不可取 程序比较乱
T0加上升沿 用自保输出y1
还是先用仿真软件练练手再实操 plc考验的是逻辑 程序跟着逻辑走
多看看别人成熟的程序 理解思维方式 才能最快进步

网友I:
在T0输出前加入M0的常闭触电试试!

网友J:
步进电机不是接受的是脉冲吗?应该用能发脉冲的指令啊

网友K:
..........慢慢写,很简单的程序
WX:13076996110 深圳

网友L:
你的电机旋转一周需要多少时间?你想T1时间在延时的时候,电机还是在转的

网友M:
你用这种方法写程序,很容易出毛病

网友N:
这样玩玩看,注意 set 与 rst 两个只有一个可以动作,要加啥看你的需求了

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不好意思刚回复,谢谢各位老师。我按照5楼师傅说的,将x2常闭点改成mo常闭点,这个问题就不出现了。
可是现在又面临着一个小问题,就是当按x1,设备停止后,当光电开关感应后,设备又会自动启动,怎样避免这个问题?

网友O:
电机转一圈停下来,步进电机应 该做得到的

网友P:
你试试看
新建文件夹 (2).zip

网友Q(2017-07-28):
这个问题先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从你的程序上看不出来,你要是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那你的这个程序可以重新写了,普通电机比较难实现因为就一圈,要有刹车装置,每次启动冲击电流太大 无疑是在给电机喝慢性毒药,所以我认为你的程序看出来你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先看看电机是什么 再来考虑程序吧 选好后如果不明白可以回帖给我 我帮你写这个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