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bview与基恩士kv-1000通讯问题

楼主(2017-06-29):
已知labview 的ni OPC可以支援多款PLC,例如三菱、欧母龙。。等。
但在ni OPC的支援列表中,并未找到keynece kv-1000的支援,请问有没有人接触过这一方面的问题?
现车间一台kv-1000是测试机,人机是proface。上面有许多监控的值。现在想自己试著用labview做上位机,监控值并且记录保存成EXCEL。现在还没有思绪如何做连线。 不知道有没有像OPC那样比较简单使用方法。

网友A:
不知道用OPC的多不多,我没用过OPC的,听说这玩意效率低。我和PLC通讯就是自己写的,无非就四个,1:位的置位复位,2:位的判断 3:数据寄存器的读,4数据寄存器的写。 一般就用到这4个。完全可以自己根据协议写。做成一个VI

楼主:
目前刚接触VI 完全是兴趣想学, 自己写PLC的通讯协议VI,目前还没有学到这里。
所以对于这一块还是很空白。 目前仅接触过用ni OPC 来和三菱FX的连接感觉好方便。 但也不知道这个效率低,仅想先实现通讯,了解通讯
目前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基恩士KV-1000的通讯协议资料,也可能自己还是小白,还不知道该往那个方向去找资料

楼主:
是依照这个资料吗

网友B:
可以走基恩士通讯协议,或者MODBUS通讯,都挺方便的
是否有MODBUS通讯协议表,可否分享。感谢万分
目前走基恩士通讯协议还是有通讯上的问题

网友C:
ni OPC上传一份给我呗?

网友D:
希望完善后可以共享一下,共同进步
朝花夕拾

网友E:
用最原始的方式------232
可否指导一二… 我现在一直无法通讯。出现−1073807253 传输时发生成帧错误。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