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关于GX WORKS2

楼主(2017-06-29):
新建工程选择Q系列或者L系列的时候,可以在模块设置那里自由添加模块,但是选择FX系列的时候,添加模块只有fx3u 128asl m,是安装问题吗

网友A:
FX就是这样。

楼主:
那么安装模块的时候不能像Q系列那样设置参数,只能通过改写缓冲寄存器的值来设置?
引用 网友A:
FX就是这样。

网友B:
参数的设置就只能用TO和RS来写
QQ:611369538

网友C:
版本不适用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