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9):
根据一个PLC开关量信号输入时间(5到10S之间)然后去乘以触摸屏设置的一个变量的IO时间  这个在程序里怎么去编了?

网友A:
把K10 变成你触摸屏变量对应的D即可
大手我是新手,只看得懂梯形图,XOOO比如是开关量输入吗?T10是什么类型的计时器,然后整数乘以触摸屏变量然后乘以定时器时间对吗

网友B:
楼上看着像是三菱的PLC 楼主你用西门子吗?
对的,西门子300的

网友C:
一楼的程序不够严谨
QQ:611369538

网友D:
楼主可以但看看资料,在多看一些PLC入门程序,在来看你这个问题,你就明白了
要多看基础资料,
恩 谢谢,不过现在问题迫在眉睫大神能指点下吗   小弟感激不尽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