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220V常开光电开关不能并联使用问题

楼主(2017-06-29):
AC220V常开光电开关不能并联使用
并联时不能同时接通,谁先感应到谁接通,另一个不会接通
灯1和灯2不能同时亮,啥原因呢

网友A:
你的开关是几根线的?3根还是5根,这个图就不对

网友B:
两个光电开关都感应了灯怎会不亮,按照上图只要感应了灯就会亮,两个光电不要靠一起,离远点

网友C:
看那個先開啟燈亮後另一個有光則變無作用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D:
感应不同步,或者灵敏度不同

网友E:
有两线220V的光电开关?

网友F:
没有只有24伏,全当有
按图可以亮

网友G:
并联连接点的电压是多少伏?电压到了不应该有问题。或者光线相互干扰,把它们隔远些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