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与24V直流电源的负极能否短接?

楼主(2017-06-29):
三个伺服24v , 两步进5v ,由于信捷XD5发脉冲的Y0-Y5的com0-com5端内部是短接的,5v和24V方块电源的负极接COM端,这样是不是相当于两个方块电源的负极短接了,那这样的话,我要是让5个脉冲输出点同时发脉冲,会不会出问题,烧驱动?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负极可以短。正极不能。

网友B:
正负无所谓,但必须保证连个电源只有一点相连

网友C:
如果Y0-Y5接5V,24V最好不要接到这一组里,这样可能浪费,但是控制伺服,只能如此
就相当于这一组接220V,就不能接24V一样

QQ:1121930977

网友D:
为什么非要用5V电源?一个24V直流电源就可以解决啊。连接2K的电阻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E:
负极可以短。正极不能。赞
工控人加油

网友F:
负极可以短接

网友G:
基本上是可以,除非必要,否則不要。
1.PLC選型時,就要分開。
2.馬達選相同電壓。

网友H:
伺服也可以用5V的啊

网友I:
负极可以连到一起,正极不可以,就算是同样电压的正极最好也不要连到一起,不然一个损坏将会发生连锁反应,全部都GAME OVER
QQ:611369538

网友J:
如果你的24V和5V电源是同一个开关电源供电,可以考虑负极接在一起,如果是两个不同的电源供电,建议区分开回路比较好

网友K:
Omron的定位模块,就是有用到24v, 5v的,看电路图是两个电源。分开接的。

网友L:
这叫“共地”,不叫短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