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9):
传输按钮都是灰色的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A:
引用楼主q19891208于2017-06-29 11:18发表的 请问各位老师看看这个触摸屏软件是不是存在问题 :
传输按钮都是灰色的是怎么回事呢

需要新建一個或者開啟一個舊工程才能傳輸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新建之后点传输后显示   没有上传信息    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B:
    没有工程啊
    触摸屏里面有程序啊,上传的时候触摸屏自动转换上传页面,等电脑显示  没有上传信息的时候,点确定后,触摸屏变回程序画面页面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工程啊

    你的这个情况,是当初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允许回传,只能备份后恢复到同型号的触摸屏里面的,不能打开重新编辑。
    有没有办法把程序上载到电脑啊?求支招
  • 下载积分:+10(zyfzxh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各位大侠又有没有办法把程序上传上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