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工控大侠,高数计数器为什么跟不上发脉冲的速度?

楼主(2017-06-29):
高数计数器为什么跟不上发脉冲的速度?电机都停了,高数计数器还在计数,几十分钟后还在计数,是什么原因?松下的伺服驱动器。

网友A:
就算有延迟,也不至于几十分钟吧。几秒钟顶多了。
是不是接线有问题,或者驱动有问题?

楼主:
第一次使用,几天了都找不到原因。电机都停了,还有脉冲输出,X输入一直再闪。我都用偏差计数器清除了,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

楼主:
现在发现高数计数器通道动作中,电机转时不计数,X灯灭,电机不转时灯亮,缓慢计数。

网友B:
那按你这样说应该是程序上面有问题了。
QQ:611369538

网友C:
用高速计数器 不过也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 你接编码器了?

网友D:
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接线有问题啊。

楼主:
如图:
上面三条线左 中 右, 分别接PLC24V , 0V, X0
下面两条分别接驱动器OA+ OA-

楼主:
这样接的. 错了没有?

网友E:
这是什么设备啊?我用过这样的控制,不过我是双相计数的

网友F:
那你将计数进PLC的点,在程序里改一下啊,不就能实现运行时计数,不运行时不计数。
看你表达的应该是程序设置问题了

楼主:
还没计完数就关断, 也不好呀. 电机停了, 数字一直再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