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29):
請問基恩思的功率模式是做什麼的呢?
那些秒數代表什麼意義呢?

网友A:
基恩思什麼東西的功率模式

网友B:
基恩士一堆东西~

网友C:
是基恩士的PLC吗?
QQ:611369538

网友A:
看起來像是光纖

功率模式--不用理它,只是定義。

要是響應時間,根據需求選擇是當的響應時間。

网友D:
和我这几天搞得头痛的是一个东西,FS系列光纤放大器吧,我的是FS-N11N放大器。

根据你要的响应时间选择功率模式就可以了,当然上面也说了,响应时间越大越稳定。

如果是高速处理就需要响应时间快,只是有可能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