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V还是380V接法?

楼主(2017-06-29):
电机名牌上面写着:
三角接法,LOW VOLT
星型接法,HIGH VOLT
VOLTS:220V/380V
请问我应该接进3相220V,还是3相380V?
220V能不能接星型?380V能不能接三角?为什么呢?
我是菜鸟。

网友A:
电机多大公率,国产电机15KW以上星转角,小电机不比

网友B:
三角形时用三相220V,一般单相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220V。
星形时接3相380V,就普通3相电。
小功率电机很多都是这样。
谢谢提醒~~

网友C:
铭牌不都写得很清楚了么?三角接法,LOW VOLT 220V
星型接法,HIGH VOLT 380V,其实就是适应的地方多了
是我太菜了~~

网友D:
铭牌写着三角低压,星形高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是我太笨了!
QQ:611369538

网友E:
3相220V采用三角形接法;3相380V采用星形接法。
简单直接!

网友F:
楼主是要玩玩新花样。
飞标电气类工作,样样都会接触一下!呵呵~~

网友G:
220V采用三角形接法,380V采用星形接法。
通俗易懂!
探索追求

网友H:
咱们国家正常低压供电电压是相电压220V,线电压380V,除非你们厂自己又采用了变压器改变电压等级了。

网友I:
楼主要玩的话可以试试,不按名牌接,三角接380分分钟给你烧毁电机,星星接220不如不接功率肯定达不到,转速可能也达不到。首先说明自己从没这样接过。
多谢提醒!谨记在心!少了电机就会被领导骂死了!

网友J:
我国的三相交流电线电压是380V,所以你这个电机只能星形接法。

网友K:
电机电压:三相220V和三相380V都能用的情况下
三角形接法只能用220V
星形接法只能用380V
这种电机一般出口的或者说是进口的电机才会有
三角接法,LOW VOLT(翻译:低电压,意思是说,使用低电压的话是三角接法)
星型接法,HIGH VOLT(翻译:高电压,意思是说,使用高电压的话是星形接法)

网友L:
星形时接3相380V

网友M:
为什么要这样接,铭牌有说明呀,220V 三角形接法, 380V星形接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