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三菱Q00PLC与三菱970触摸屏422口25针连接图

楼主(2017-06-29):
想要QOOCPU与970触摸屏422口25针通讯

网友A:
Q00CPU 的编程口是232的,6针的
所以要用一根叫QC30R2的线,连接到A970的232口或者是A9GT-RS2。
如果使用本机的232口,特别要注意灌程序的时候在系统画面里设置232连接电脑。灌好后再改成连接PLC。
使用A9GT-RS2没这个讲究。

楼主:
大师;要的是Qplc与970触模屏25针的通信连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