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关于中断以及脉冲捕捉时的接线

楼主(2017-06-30):
要加一个电阻用于增加负载电流,作用是增强抗干扰能力吗

楼主:
有人知道吗

网友A:
我有做过实际测试,在PLC端并联电阻,提高PLC至编码器的电流(编码器OC输出),实际使用对抗干扰没有效果。通过PLC输入端的电流为5mA,我把编码器电流提高到10mA,20mA,然后测试波形,发现都没有意义。然后在编码器端加上拉电阻,也都没有意义。
最想不通的是,我在PLC端加电容抑制尖峰干扰,能够把尖峰极大的抑制,但非但不能解决干扰,反而增大了计数器出错的几率。
所以,用编码器一定要在布线设计中就把干扰解决,想靠后期抑制很难!
这是我在隔壁关于加电容的帖子:
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/201601/655547_1.s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