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30):
机械结构是750w的松下伺服电机,通过一个9:1的减速机驱动转盘。转盘直径800mm。高度18mm。质量25kg。
本来减速机减速比要30比才勉强够用,结果30比的减速机订货3个月,那样的话黄花菜都没有了。只好弄一个9比。
昨天装机上去,伺服用默认参数,自动调整,根本没办法用,轻微一碰转盘,伺服就抖动,啸叫起来。
然后我把自动调整关闭,pr004,惯量比调到很大,现在伺服在200转以下还是可以动起来的,
但是定位结束要抖一两秒。速度也达不到要求哎。
伺服松下A5   750w高惯量。额定转矩2.4N.m。转子惯量,1.61。
请问一下,1:现在在电气方面有什么补救办法?机械周期长不考虑。急出货。
2:转盘惯量怎么计算啊?现有配置减速机是不是肯定配小了,要是在减速机不变的情况下,我伺服功率要提高到多少w?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?
3:三菱fx3u 定位指令的加速时间跟减速时间为啥设置了没啥反应,100跟4000电机没啥变化。
谢谢大家。
4:现在伺服定位完成后,转一下转盘,转盘会左右摆动,这个应该就是减速机比太小,导致传输到伺服的力太大,伺服很容易就自动校正位置。幸好我伺服选型时候带了刹车,现在是定位完成,刹车就关闭,防止外部作用力对伺服的干扰。刹车频繁通断影响大吗?
现在是第一台,出货急,要先测试整体设计思路是否有问题,后面这些问题都会改的。

网友A:
你的每次定位都关闭刹车,松下的伺服会抖动的,以前我这样也出现过,问过客服那边,好像是什么调整,记不清楚啦,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关闭刹车,惯量太大就会出现伺服抖动的,建议换更大惯量的的伺服

网友B:
再加一个减速机

网友C:
用松下伺服调试软件,联上去就会自动调整参数了。

或者把PR200参数调成1试试。

网友D:
如果空间允许的话,可以考虑在电机与转盘之间再加装这种减速箱

网友E:
我上个星期刚好遇到上面的现象,解决了,请参考一下,1松下A5驱动设置.Pr2.00设为0 PR203及204设P5000 PR003刚性要求设高最大,2加减速时间在驱动里设
  • 下载积分:+1(再见理想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我上个星期刚好遇到上面的现象,解决了,请参考一下,1松下A5驱动设置.Pr2.00设为0 PR203及204设P5000 PR003刚性要求设高最大,2加减速时间在驱动里设

    你好,非常感谢,请问一下位置控制模式,a5的加速减速在哪个参数设置?我没找到哎

网友F:
    设计减速比是9,买的是3,那样对应的电机力矩也要提高3倍,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换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