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30):
我CN1,35电源接入plc的34V,41为脉冲+,43为脉冲-。37为SIGN方向+,39为/SIGN方向-。我脉冲41+和方向37+和电源接一起。43脉冲-,39和方向-接plc的脉冲输出控制我接COM做为脉冲输出这样可以吗

网友A:
看看 我使用的接线图
师傅你好,要YO和Y4一起通电它才会转是吗

网友A:
我这是  脉冲+方向
我单独输出脉冲他就不走,要加上37才会走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B:
你这接的也没问题啊。
台达伺服驱动器B2为什么发脉冲41它不走,要跟37方向一起才能走呢

网友C:
感觉还是有点错误
我这样接,17vdd电源输出接35脚,14com-接到plc做为Y0脉冲输出给驱动器41,但要和37脚一起接上他才会转,请赐教
QQ:611369538

网友B:
你驱动器参数设置错误了,你的控制方式选成CW和CCW了,应该选脉冲+方向。P1-00最后的一位应该是2,而不是1

网友A:
按照我的 接线方式  所有的参数都是出厂默认的  然后只需修改
p2-10(改为1)
p2-15(改为122)
p2-16(改为123)
p2-17(改为12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