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plc和多个hmi通讯

楼主(2017-06-30):
一台plc和多台hmi有没有人成功过,我打算用485通讯,一个cp1h和三个威纶通tk的hmi通讯,三主一从,不知能否成功

网友A:
坐等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B:
当然是可以的。只要PLC有足够的通讯口或者通道就行。

网友C:
一、CP1H通讯口用CP1W-CIF41,用带以太网口的HMI,你想多少就多少;
二、CP1H两个通讯口都用CP1W-CIF01,用HMI 一机多屏 (主-从模式),就可以带4个HMI。
必须注意的是,HMI 一机多屏 (主-从模式)的主机必须用MT开头有主从模式的机子。
我用cp1h plc,一个cp1w-cif11,三个tk6070ip,已成功

网友D:
版主就是hai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