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与PROFACE GC4401W通讯

楼主(2017-06-30):
如题通电开机后显示RHAAA040 初始通讯命令响应异常是怎么回事?参数都确认过了!请大神指教 到底什么原因

网友A:
数据线有没有确认过是好的?
下载积分:+1(sunxinbei) 数据线是淘宝上买的,商 ..
QQ:611369538

楼主:
数据线是淘宝上买的,商家说没有问题,我把人机的设置通讯参数改成默认就可以通讯 ,但是改成现在的PLC型号就报警了通讯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