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控制转盘16工位控制

楼主(2017-06-30):
PLC控制转盘16工位控制:
1、1个伺服控制一个转盘,有16个工位,分别1#,2#--16#,
2、转盘只有一个上料位,上料位有一个传感器,检测有没有上料,并记录转盘每个工位有没料;
3、触摸屏上按哪个工位,哪个工位就转到上料位;
请各位帮忙!!谢谢!!最好松下三凌PLC
请各位提供下思路,最好PLC程序,

网友A:
怎么帮,是思路,还是程序的问题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请各位提供下思路,
PLC程序时间太长

网友B:
用绝对定位来做会好做,上料位就当作是原点位,然后算出每个工位的脉冲数

网友C:
默认你16个工位是等角度的,需要知道当前位置在哪个工位,然后输入的工位号码和当前工位号码做减法,差值就是伺服走一个角度的脉冲倍数,根据差值的正负判断旋转方向,大体是这样 不难的。
下载积分:+1(盘江精煤金佳) 真诚感谢!
下载积分:+1(nightblueblu) 好贴好贴!
VX:13628473043 QQ:445431500

网友D:
真服你了,哪怕就现在才去打开三菱的编程手册,1个星期也肯定能好的,伸手党

网友E:
看你这描述出来的东西必须人为操作啊,感觉没实用价值……
先判断方向吧,往近的方向转,转多少就看工位差了

网友F:
这个很简单,只要写一个手动定位程序,利用手动定位,确定每个工位。就可以了。当然首先确定原点。
一统天下

网友G:
已经想好了。你每个工位的尺寸大小是多少。这种玩意,就用DD直驱电机吧。定位准,可以用绝对位置编码器。我们这里的相似例子。搬臂,搬出完成品后,又把未做的料放到刚取出的工位那里。每个工位用寄存器来存储它信息。不过我们的机器是8*2个工位。一个工位两个port。也相当于16个工位。

网友H:
直接用分割器来做啊,以开机后的那个位为原点位,想第几个就转几圈,不用伺服,简单准确。
下载积分:+1(lgh831)
QQ:611369538

网友I:
一般用分割器方便精度高,
探索追求

楼主(2017-11-29):
1、做个原点;做绝对值控制
2、定好1号位,后续只要调试1号号就可以了,
3、每个工位增加22.5度,也做成绝对位。
4、要走到哪个位就给哪个值。
已搞定,谢谢大家

网友J:
用一个16位的状态寄存器对应你的16个工位,每个工位走不通的角度,很简单的哦

网友K:
很好实现用,用数据位置方式做,再每个工位设定一个数据比较,人机模拟出来了也没有问题。以前做过类似的生产电容器的机台,就是用人机模拟分度盘工位状态的(有无产品).用松下PLC.

网友L(2021-06-22):
你好,可以分享一下你控制转盘程序吗

网友M:
用伺服会有累计误差,建议还是用分割器吧
zsh340

网友N:
引用 网友H:
直接用分割器来做啊,以开机后的那个位为原点位,想第几个就转几圈,不用伺服,简单准确。
对,只是速度上可能会慢一点,因为工位要能随意选择.而分割器必须是一个一个工位来.不过16工位的分割器也不会好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