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30):
现在有一个张力传感器4-20ma的,和一个24v的磁粉,一个A/D   D/A模块
要用张力传感器检测线的张力反馈PLC,通过程序转换数字量给磁粉调节线
现在A/D模块设定输入模式4-20ma 数字量为0-16000,假如设定值为数字量4000
测量值为3000,则是相差1000,那我要发多少数字量给磁粉来调节这少掉的1000呢?
虚心请问各位师傅,谢谢

网友A:
看不明白,这4000是哪里的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线性转换

网友C:
按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,你的实际输出只有3/4,假如你也想数字量输出为4000,那你就必须设置数字量为3/4X=4000,那么X就是16000/3这个数就是你要设置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明白,这4000是哪里的?

4000是我假设的,是设定传感器固定输出信号就是4000数字量

网友D:
没有弄明白楼主的意思,怎么和自己设计思路不一样的呢?
QQ:611369538

网友E:
建议你多看看模拟量资料,我也不懂
工控人加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弄明白楼主的意思,怎么和自己设计思路不一样的呢?

这个..感觉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呀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,你的实际输出只有3/4,假如你也想数字量输出为4000,那你就必须设置数字量为3/4X=4000,那么X就是16000/3这个数就是你要设置的值

师傅,请问实际输出只有3/4什么意思呢?还有后面的3/4x=4000??小弟初学,不是很懂

网友F:
引用楼主雨后残红于2017-06-30 15:24发表的 请教关于plc与模拟量的问题 :
现在有一个张力传感器4-20ma的,和一个24v的磁粉,一个A/D   D/A模块
要用张力传感器检测线的张力反馈PLC,通过程序转换数字量给磁粉调节线
现在A/D模块设定输入模式4-20ma 数字量为0-16000,假如设定值为数字量4000
测量值为3000,则是相差1000,那我要发多少数字量给磁粉来调节这少掉的1000呢?
虚心请问各位师傅,谢谢

1.手冊多看。
2.多測試。看變化。

測試:

將DA 與 AD對接,參數調成一致。(例 DA数字量为0-16000=4-20ma ,AD  4-20ma =0-16000)

在DA 設定數字 4000,看AD 是否輸出4000。(其它數字自行測試)

使用時,就反過來接。加上計算(牽扯到PID,或自行簡易控制)。

自行簡易控制:

比如:设定值为数字量4000,测量值为3000。

          當    测量值< 设定值    DA值 加大,直到可接受範圍。

                  测量值> 设定值    DA值 減小,直到可接受範圍。

PID :
         建議用表頭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1.手冊多看。
2.多測試。看變化。

測試:

请问三线制的4-20ma传感器怎么接到fx3u-4ad的模块中,传感器接线定义,红色:供电正,绿色:公共地线,黄色:信号正
  • 下载积分:+1(文1234) 按接线定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