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6-30):
请问怎么用一个输出端口,比如三菱PLC的Y0口去控制2块七段LED数码块来显示一个2位的十进制数。

网友A:
你想多了

网友B:
起码Y0-Y10,7段,2点轮显

网友C:
这问题没劲!外辅助电路有要求吗?如果想直接连上去就一个管对一个输出点,这就是一个七段数码七个点哦

网友D:
敢想是好事,也许成功了,但你得有实力。
比如,把Y0当串行口用,发一串脉冲,在外部做一个最小单片机,接受脉冲后译码显示2位数码管。
当然通信协议你可以自己写,硬件也要自己搞,单片机程序自己编。
只要你有实力,成本上能接受,可以试试。

网友E:
直连是不可能的,后面加其它东西如楼上所言是可以,但是就太麻烦了,还不如用七点来控制,如果点数不够可以加一个八点的输出模块啊
QQ:611369538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敢想是好事,也许成功了,但你得有实力。
比如,把Y0当串行口用,发一串脉冲,在外部做一个最小单片机,接受脉冲后译码显示2位数码管。
当然通信协议你可以自己写,硬件也要自己搞,单片机程序自己编。
只要你有实力,成本上能接受,可以试试。
呃,这就太复杂了吧。也不是非要7、8个点啊,搞个译码电路也是可以的,起码能省好几个点。或者干脆直接用单片机替换PLC得了

网友F:
你直接买一个数显的指示就可以了,比如1-6,你买的板显示5你直接就可以
工控人加油

网友G:
y0----y7,四位。七段码。你用两位。反正其他的也被占用了。这种简单。七段码是Omron的,按8421接线。很简单。要晶体管输出的plc.简单的东西就简单玩。

网友H:
都是给牵着牛鼻子在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