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触摸屏数据写入PLC后断电后PLC数据寄存器D的数据恢复

楼主(2017-07-01):
威纶通触摸屏数据写入PLC不能保存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我的PLC程序错了,请各位大侠帮忙,谢谢

网友A:
不是用的断电保存寄存器吧。

网友B:
找找手册,看断电保存寄存器的编号是从多少开始至多少结束,数据就要保存在此范围之内
QQ:611369538

楼主:
看看这样个程序正确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看这样个程序正确吗
PLC型号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LC型号是什么?
FX1S

网友D:
设置d寄存器类型

网友E:
下载程序时不要勾选软元件存储器

网友B:
FX1S的断电保持寄存器好像是从D128开始的,你这样应该可以。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