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J71C24N无协议通讯

楼主(2017-07-01):
QJ71C24N怎么读取链接设备的rs232发出的数据,程序怎么写?
搞了三天了没搞定
跪谢1
我的模块接线是5——5 3——2 2——3 4——6 6——4 78短接

网友A:
接线图检查下,有二处要短接,否则不行。

网友B:
参数要设置的一样了,plc侧,和设备侧,一般都有参考手册,按着参考手册设置对应的参数就行了

网友C:
最近我也在使用QJ71C24N的模块。如果用电脑的串口与QJ71C24N通讯,应该怎样连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