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7-01):
系统由台达PLC和伺服系统构成,给CNC送料,详细要求在附件

网友A:
这个应该不难啊 ,还有附件在哪

网友B:
这个很简单的逻辑控制啊

网友C:
麻烦点就是伺服马达的参数设置。右边部分可以忽略考虑。逻辑的没什么难度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麻烦点就是伺服马达的参数设置。右边部分可以忽略考虑。逻辑的没什么难度。

新手用什么伺服,个人意见是直接步进加光电来决定行程好了。
QQ:611369538

网友E:
新手先用输入输出去编吧,A点为Y1,B点为Y2……理清逻辑

网友F:
上面大神说的对,,学习了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