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三菱伺服

楼主(2017-07-01):
想买一套三菱二手伺服,看了下有人出售这个,好像这个是需要通讯控制不能用发脉冲开控制的吧?发脉冲控制的是不是要买–A的?我的PLC是FX3U

网友A:
这个需要FX3U-20SSCH模块才能驱动,FX3U,MT型只能用MR-J3-A系列的。
需要 FX3U-20SSCH模块,或者MR-J3-10A,可以联系我。

网友B:
楼主说的是对的。你的是fx3u,得买j3-10A的。B系列用的是三菱专门的定位模块驱动的。比如QD75M,走的是总线。A系列是通用伺服。其他牌子的PLC也能接。B的得全套三菱。FX3U的。一般都是用A系列。

网友C:
MR-J3-10A是脉冲控制,MR-J3-10B是通讯控制,你该选择10A而不是10B电机选择功率要跟驱动器一样或功率小于驱动器,如果电机功率大,取东西功率小,带不动的,有可能会烧掉驱动器

网友D:
这个B系列要用三菱模块来驱动,FX3U用不了,买A系列的吧
QQ:611369538

网友E:
FX3U MR-J3-10A是脉冲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