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各位大师 一台机用两个cp1h怎么通讯好 编程要注意些什么

楼主(2017-07-01):
新手请教各位大师 一台机用两个cp1h怎么通讯好 编程要注意些什么

网友A:
用PC-LINK方式,一个主站,一个从站!

网友B:
可以使用以太网,最多连接255个。就是工业局域网。

QQ980347789

网友C:
通讯字节数注意下,这是限制

网友D:
1楼朋友说的对,使用PC-LINK (主/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