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FX3U-16MT-ESA与proface GC4401W通讯

楼主(2017-07-01):
请问各位大神通讯线的型号,我在网上买了好几根都不是,都是错的,谢谢大神们,小的新人不识太懂,是不是方框里的这个型号呢?

网友A:
你在pro-face软件里面查找与plc的通讯,可以找到相应的接线及参数设置,不用买线,自己做一根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