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M1A与CP1E的有关简单问题

楼主(2017-07-01):
本人一直用三菱的PLC,没有用过欧姆龙的!
接下来一段日子,车间就设备改造,要加电磁阀和感应器。
车间的旧设备用了两种欧姆龙的PLC:CPM1A、CP1E。
由于输入输出点不够,都要加输入输出扩展模块。假设就多加3个输入和3个输出点。
请问一下CPM1A的输入模块型号是什么?输出模块型号是什么?
请问一下CP1E的输入模块型号是什么?输出模块型号是什么?
如果机器动作一样,输入输出一样,那么CPM1A的程序能不能用在CP1E上面?
我是菜鸟。

网友A:
可以的,程序转换下就可以

网友B:
没有用过欧姆龙的,进来学习一下。
QQ:611369538

网友C:
一样的 CPM1A已经停产了!以后选择CP系列就好!

楼主:
顶起来!
我是菜鸟。

楼主:
顶起来
我是菜鸟。

网友D:
主要是输出的字不同,(比如cpm1a第一个输出点10.00要修改成100.00,cp1e的第一个输出点是100.00)